有一个单相30A的设备,可以用三联10A空气开关吗

楼主(2013-05-17):
就是说把30A的电流,分成三个,并联接在三联开关的三个相上吗,这样每个相上分到的电压为10A,可以这么用吗?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就是说把30A的电流,分成三个,并联接在三联开关的三个相上吗”,你这话的意思是单相设备并接到三相开关上,岂不是三相电压短路??马上跳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把30A的电流,分成三个,并联接在三联开关的三...

 我的意思是单相电用一个三联空开,如查选用单联的空太大,我有现成的16A三联的空开,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就是说把30A的电流,分成三...

将16A三联空开当单相用,就可以;将16A三联空开当三相用;就不可以。

网友C:
因为3相断路器的每一相触头组的导通电阻并不一致,因此10A规格的3相断路器并接做单相断路器使用不能达到30A的性能,导通电阻小的那一相会过流而导致跳闸,因此不能如此应用,应急使用必须降额使用,降额系数一般为0.6左右,也就是3相额定电流和的0.6倍

网友D:
1,这样每个相上分到的电压为10A  这个说法不对,电压是不能分配的

2,将16A三联空开接单相电源当三相用;就不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E:
空开主要是检测短路使用的,如果每个空开理想状态的话,相当于是分流的,当然可以起到 三个顶一个的效果。

但是由于空开自身有差异,所以分流效果上 三个肯定有不同。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三个单项空开 可以 并联 顶一个用。

这个要从 空开的工作原理上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空开主要是检测短路使用的,如果每个空开理想状态的话,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行、、、、、、、、、

老板啊,我们公司的 电流感应开关,100A的,有兴趣吗?

网友H:
搞错吗!楼主是要把30A的电流,分成3个10A接到三个开关吗?说的不清楚。

网友I:
可以,没问题。。。不过只能把火线并成3路,零线不经过空开。

网友J(2015-01-28):
唉!龙蛇混杂啊!看不清问题,答非所问的大有人在啊!

楼主的意思是:单相电30A,但是手上没有能一次性成受30A电流的断路器(开关),但是有一个拥有类似三刀单制闸刀功能断路器(开关)!

问:这样能否接入电路?

Re: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

楼主你看我的答复可还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