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PLC K60S和屏通pk070触摸屏的通讯线连接图

楼主(2013-05-17):
求LG  PLC   K60S和屏通pk070触摸屏的通讯问题!!

    1.   电脑和LG  PLC   K60S 可以通讯和下载梯形图了!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  用自做的线 2---3      3----2    5----5   .

2.又用同一根线电脑对  屏通pk070触摸屏  进行了画面编辑。(已经可以通讯,下载),

   3.现在就是用同样的连接方式2----3     3----2     5----5    要LG  PLC   K60S和屏通pk070触摸屏通讯!!    触屏     显示错误,无法连接PLC,(我已经在触摸屏上更改过波特率和COM 口地址)

        这是屏通PK070编程软件     这样选择设备是否正确!???

,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上传了屏通pk070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网友A:
那要看屏通的手册

是否支持 2 3 5这种连接的

有些屏只是支持CNET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