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优缺点

楼主(2013-05-17):
请问一下PLC、变频器采用通讯控制和常规用PLC带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相比,有什么优点?

在什么情况下采用通讯比较好?采用通讯控制有什么缺点?

网友A:
PLC、变频器采用通讯控制控制效率高,故障率低。

常规用PLC带继电器控制变频器控制效率低下,继电器也容易出故障。

网友B:
通讯控制更稳定,维护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