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兄弟我从事机器人维修行业的!对ABB 了解一些!有问题及需求可以留言!

楼主(2013-05-17):
新人贴!兄弟我从事机器人维修行业的!对ABB 了解一些!有问题及需求可以留言!

M2000 IRC5

IRB 140    IRB 2400

应该有人看得懂吧!

欢迎交流

网友A:
求交流。。。求种子。。。求代码。。。

IRC5控制器

IRB 140

IRB 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交流。。。求种子。。。求代码。。。 IRC5控制器I...

 朋友,你发的IRC 5怎么有点不像啊!是不是版本很老了啊!还有变压器更不像或者也很老了!那三个风扇有点像!嘻嘻 有点像双层立柜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交流。。。求种子。。。求代码。。。 IRC5控制器I...

 我刚发了个贴,正在审,有空可以看看1

网友A:
你好!帖子已经审核通过了。。。多多交流。。。机器人版块永远欢迎热心的你!!!

网友B(2013-07-09):
你好啊 我想问一下在焊接方面的应用,ABB有哪些优缺点?

hongtaofu_f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啊 我想问一下在焊接方面的应用,ABB有哪些优缺点...

点焊 OR 弧焊。。。

网友C:
楼主,我是初学者。请问如果使用PLC的话,除了集成PLC,AC500以外,能不能使用其他的PLC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D:
欢迎楼主给我们扶贫,偶知识贫瘠的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欢迎楼主给我们扶贫,偶知识贫瘠的很

网友F(2013-10-05):
你好。我单位使用的ABB机器人,在运行当中总是会莫名的减速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又正常使用。具体情况是:通常有两个垛堆,总是在左侧的垛堆时,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有时候一个班出现10几次,有时候可能会出现3次左右,从现象上看,估计程序没有问题,向请您指教一下,一般会是什么情况因起的这种可能?

网友:
你好, 我也做过多年ABB 机器人维修,交个朋友,多交流。QQ121842872

网友G(2014-05-08):
我好本人新手刚开始学ABB维修,希望得到大家赐教!!!

网友G:
你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ABB机器人 开机后按下使能键   显示报报警英文意思大概是额外接

触器打开,且给伺服电源通电的接触器不能吸下,寻求不家帮助。有懂高人指点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H:
你好,我有套ABB的码垛程序,现在的问题是每次码完垛以后, 机器人输出的码垛完成信号不能复位,导致第二个托盘到位停不下来,请你帮我看一下程序是什么问题,谢谢

MODULE MainMoudle

PERS wobjdata WobjPallet_L:=[FALSE,TRUE,"",[[-456.216,-2058.49,-233.373],[1,0,0,0]],[[0,0,0],[1,0,0,0]]];

PERS wobjdata WobjPallet_R:=[FALSE,TRUE,"",[[-421.764,1102.39,-233.373],[1,0,0,0]],[[0,0,0],[1,0,0,0]]];

PERS tooldata tGripper:=[TRUE,[[0,0,527],[1,0,0,0]],[40,[0,0,150],[1,0,0,0],0,0,0]];

PERS loaddata LoadFull:=[20,[0,0,300],[1,0,0,0],0,0,0.1];

PERS wobjdata CurWobj;

PERS jointtarget jposHome:=[[-6.68707E-05,5.57038E-05,-0.000191306,0,0,-28.1719],[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 robtarget pPlaceBase0_L:=[[341.98,1190.11,-618.57],[9.69378E-07,0.269112,-0.963109,1.53836E-06],[0,0,0,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 robtarget pPlaceBase90_L:=[[-335.46,1280.3,-455.32],[1.28548E-06,0.867254,-0.497866,1.26441E-06],[1,0,-1,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 robtarget pPlaceBase0_R:=[[296.473529255,212.21064316,3.210904169],[0,0.707221603,-0.70699194,0],[1,0,0,0],[9E9,9E9,9E9,9E9,9E9,9E9]];

CONST robtarget pPlaceBase90_R:=[[218.407102669,695.953395421,3.210997808],[0,-0.00038594,0.999999926,0],[1,0,1,0],[9E9,9E9,9E9,9E9,9E9,9E9]];

CONST robtarget pPick_L:=[[2182.03,-26.69,-633.76],[1.77017E-06,0.268979,-0.963146,-5.05762E-07],[-1,0,-1,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CONST robtarget pPick_R:=[[1611.055992534,442.364097921,-26.736584068],[0,0.707220363,-0.706993181,0],[0,0,-1,0],[9E9,9E9,9E9,9E9,9E9,9E9]];

CONST robtarget pHome:=[[2182.04,-26.69,564.94],[1.72802E-06,0.268979,-0.963146,-5.05762E-07],[-1,0,-1,0],[9E+09,9E+09,9E+09,9E+09,9E+09,9E+09]];

PERS robtarget pPlaceBase0;

   PERS robtarget pPlaceBase90;

   PERS robtarget pPick;

PERS robtarget pPlace;

PERS robtarget pPickSafe;

PERS num nCycleTime:=16.75;

   PERS num nCount_L:=1;

   PERS num nCount_R:=1;

   PERS num nPallet:=2;

   PERS num nPalletNo:=1;

   PERS num nPickH:=300;

   PERS num nPlaceH:=250;

   PERS num nBoxL:=715;

   PERS num nBoxW:=510;

   PERS num nBoxH:=140;

   VAR  clock Timer1;

   PERS bool bReady:=TRUE;

   PERS bool bPalletFull_L:=TRUE;

   PERS bool bPalletFull_R:=FALSE;

   PERS bool bGetPosition:=TRUE;

   VAR triggdata HookAct;

   VAR triggdata HookOff;

   VAR intnum iPallet_L;

   VAR intnum iPallet_R;

   PERS speeddata vMinEmpty:=[1000,100,6000,1000];

   PERS speeddata vMidEmpty:=[1100,100,6000,1000];

   PERS speeddata vMaxEmpty:=[1000,100,6000,1000];

   PERS speeddata vMinLoad:=[1000,100,6000,1000];

   PERS speeddata vMidLoad:=[1000,300,6000,1000];

   PERS speeddata vMaxLoad:=[1000,300,6000,1000];

PERS num Compensation{3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VAR pos pos1:=[0,0,0];

PROC main()

   rInitAll;

   WHILE TRUE DO

   IF bReady THEN

     rPick;

 rPlace;

ENDIF

rCycleCheck;

ENDWHILE

ENDPROC

PROC rInitAll()

   rCheckHomePos;

   ConfL\OFF;

ConfJ\OFF;

nCount_L:=1;

   nCount_R:=1;

nPallet:=1;

nPalletNo:=1;

bPalletFull_L:=FALSE;

bPalletFull_R:=FALSE;

bGetPosition:=FALSE;

Reset do00_ClampAct;

Reset do01_HookAct;

ClkStop Timer1;

ClkReset Timer1;

TriggEquip HookAct,100,0.1\DOp:=do01_HookAct,1;

TriggEquip HookOff,100\Start,0.1\DOp:=do01_HookAct,0;

IDelete iPallet_L;

   CONNECT iPallet_L WITH tEjectPallet_L;

   ISignalDI di02_PalletInPos_L,0,iPallet_L;

   IDelete iPallet_R;

   CONNECT iPallet_R WITH tEjectPallet_R;

   ISignalDI di03_PalletInPos_R,0,iPallet_R;

ENDPROC

PROC rPick()

   ClkReset Timer1;

   ClkStart Timer1;

rCalPosition;

MoveJ Offs(pPick,0,0,nPickH),vMaxEmpty,z50,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ick,vMinLoad,fine,tGripper\WObj:=wobj0;

Set do00_ClampAct;

Waittime 0.3;

GripLoad LoadFull;

TriggL Offs(pPick,0,0,nPickH),vMinLoad,HookAct,z50,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ickSafe,vMaxLoad,z100,tGripper\WObj:=wobj0;

       MoveL Offs(pPicksafe,-350,0,0),vMaxLoad,z100,tGripper\WObj:=wobj0;

       MoveL Offs(pPicksafe,-350,0,400),vMaxLoad,z100,tGripper\WObj:=wobj0;

ENDPROC

PROC rPlace()

MoveJ Offs(pPlace,0,0,nPlaceH),vMaxLoad,z50,tGripper\WObj:=CurWobj;

TriggL pPlace,vMinLoad,HookOff,fine,tGripper\WObj:=CurWobj;

Reset do00_ClampAct;

Waittime 0.5;

GripLoad Load0;

MoveL Offs(pPlace,0,0,nPlaceH),vMinEmpty,z50,tGripper\WObj:=CurWobj;

rPlaceRD;

MoveJ pPickSafe,vMaxEmpty,z50,tGripper\WObj:=wobj0;

ClkStop Timer1;

nCycleTime:=ClkRead(Timer1);

ENDPROC

PROC rCycleCheck()

   TPErase;

TPWrite "The Robot is running!";

TPWrite "Last cycle time  is  : "\Num:=nCycleTime;

TPWrite "The number of the Boxes in the Left pallet is:"\Num:=nCount_L-1;

TPWrite "The number of the Boxes in the Right pallet is:"\Num:=nCount_R-1;

   IF (bPalletFull_L=FALSE AND di02_PalletInPos_L=1 AND di00_BoxInPos_L=1) OR (bPalletFull_R=FALSE AND di03_PalletInPos_R=1 AND di01_BoxInPos_R=1) THEN

   bReady:=TRUE;

   ELSE

   bReady:=FALSE;

   WaitTime 0.1;

ENDIF

ENDPROC

PROC rCalPosition()

   bGetPosition:=FALSE;

   WHILE bGetPosition=FALSE DO

   TEST nPallet

CASE 1:

           IF bPalletFull_L=FALSE AND di02_PalletInPos_L=1 AND di00_BoxInPos_L=1 THEN

           pPick:=pPick_L;

               pPlaceBase0:=pPlaceBase0_L;

               pPlaceBase90:=pPlaceBase90_L;

           CurWobj:=Wobj0;

           pPlace:=pPattern(nCount_L);

bGetPosition:=TRUE;

nPalletNo:=1;

       ELSE

bGetPosition:=FALSE;

       ENDIF

       nPallet:=2;

CASE 2:

       IF bPalletFull_R=FALSE AND di03_PalletInPos_R=1 AND di01_BoxInPos_R=1 THEN

           pPick:=pPick_R;

               pPlaceBase0:=pPlaceBase0_R;

               pPlaceBase90:=pPlaceBase90_R;

           CurWobj:=WobjPallet_R;

           pPlace:=pPattern(nCount_R);

bGetPosition:=TRUE;

nPalletNo:=2;

       ELSE

bGetPosition:=FALSE;

       ENDIF

       nPallet:=1;

DEFAULT:

   TPERASE;

TPWRITE "The data 'nPallet' is error,please check it!";

   Stop;

ENDTEST

ENDWHILE

ENDPROC

FUNC robtarget pPattern(num nCount)

   VAR robtarget pTarget;

IF nCount>=1 AND nCount<=4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5 AND nCount<=8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9 AND nCount<=12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13 AND nCount<=16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17 AND nCount<=20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21 AND nCount<=24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25 AND nCount<=28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LSEIF nCount>=29 AND nCount<=32 THEN

   pPickSafe:=Offs(pPick,0,0,400);

ENDIF

   TEST nCount

   CASE 1: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2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3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nBoxH-12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3: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5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nBoxH+7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4: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nBoxH-18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5: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4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nBoxH;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6: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3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2*nBoxH-10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7: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7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2*nBoxH;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8: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2*nBoxH-14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9: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2*nBoxH+3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0: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2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3*nBoxH-14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1: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5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3*nBoxH+8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2: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3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3*nBoxH-18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3: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4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15;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3*nBoxH+7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4: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65;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4*nBoxH-11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5: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12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4*nBoxH+3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6: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3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15;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4*nBoxH-13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7: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2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4*nBoxH+8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8: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6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5*nBoxH-14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19: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7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5*nBoxH+9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0: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2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5*nBoxH-9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1: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4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2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6*nBoxH;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2: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3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5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6*nBoxH-7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3: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9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6*nBoxH+4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4: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1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2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6*nBoxH-11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5: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3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6*nBoxH+10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6: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6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7*nBoxH-13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7: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95;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7*nBoxH+145;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8: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3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7*nBoxH;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29: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nBoxW-4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4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7*nBoxH+18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30: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nBoxW-7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8*nBoxH-7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31:

     pTarget.trans.x:=pPlaceBase0.trans.x+15;

   pTarget.trans.y:=pPlaceBase0.trans.y+nBoxL-11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0.trans.z+8*nBoxH+60;

pTarget.rot:=pPlaceBase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CASE 32:

     pTarget.trans.x:=pPlaceBase90.trans.x+nBoxL-20;

   pTarget.trans.y:=pPlaceBase90.trans.y-40;

   pTarget.trans.z:=pPlaceBase90.trans.z+8*nBoxH-80;

pTarget.rot:=pPlaceBase90.rot;

pTarget.robconf:=pPlaceBase90.robconf;

pTarget:=Offs(pTarget,Compensation{nCount,1},Compensation{nCount,2},Compensation{nCount,3});

DEFAULT:

   TPErase;

   TPWrite "The data 'nCount' is error,please check it !";

   stop;

ENDTEST

Return pTarget;

ENDFUNC

PROC rPlaceRD()

   TEST nPalletNo

CASE 1:

   Incr nCount_L;

   IF nCount_L>32 THEN

       Set do02_PalletFull_L;

   bPalletFull_L:=TRUE;

nCount_L:=1;

endif

CASE 2:

Incr nCount_R;

IF nCount_R>15 THEN

Set do03_PalletFull_R;

   bPalletFull_R:=TRUE;

nCount_R:=1;

   ENDIF

DEFAULT:

   TPERASE;

   TPWRITE "The data 'nPalletNo' is error,please check it!";

   Stop;

ENDTEST

ENDPROC

PROC rCheckHomePos()

   VAR robtarget pActualPos;

 IF NOT CurrentPos(pHome,tGripper) THEN

       pActualpos:=CRobT(\Tool:=tGripper\WObj:=wobj0);

       pActualpos.trans.z:=pHome.trans.z;

       MoveL pActualpos,v500,z10,tGripper;

       MoveJ pHome,v1000,fine,tGripper;

   ENDIF

ENDPROC

FUNC bool CurrentPos(robtarget ComparePos,INOUT tooldata TCP)

   VAR num Counter:=0;

   VAR robtarget ActualPos;

   ActualPos:=CRobT(\Tool:=TCP\WObj:=wobj0);

   IF ActualPos.trans.x>ComparePos.trans.x-25 AND ActualPos.trans.x<ComparePos.trans.x+25 Counter:=Counter+1;

   IF ActualPos.trans.y>ComparePos.trans.y-25 AND ActualPos.trans.y<ComparePos.trans.y+25 Counter:=Counter+1;

   IF ActualPos.trans.z>ComparePos.trans.z-25 AND ActualPos.trans.z<ComparePos.trans.z+25 Counter:=Counter+1;

   IF ActualPos.rot.q1>ComparePos.rot.q1-0.1 AND ActualPos.rot.q1<ComparePos.rot.q1+0.1 Counter:=Counter+1;

   IF ActualPos.rot.q2>ComparePos.rot.q2-0.1 AND ActualPos.rot.q2<ComparePos.rot.q2+0.1 Counter:=Counter+1;

   IF ActualPos.rot.q3>ComparePos.rot.q3-0.1 AND ActualPos.rot.q3<ComparePos.rot.q3+0.1 Counter:=Counter+1;

   IF ActualPos.rot.q4>ComparePos.rot.q4-0.1 AND ActualPos.rot.q4<ComparePos.rot.q4+0.1 Counter:=Counter+1;

   RETURN Counter=7;

ENDFUNC

TRAP tEjectPallet_L

Reset do02_PalletFull_L;

   bPalletFull_L:=FALSE;

   tperase;

 TPWrite "The left trip is running!";

ENDTRAP

TRAP tEjectPallet_R

Reset do03_PalletFull_R;

   bPalletFull_R:=FALSE;

   tperase;

   TPWrite "The right trip is running!";

ENDTRAP

PROC rMoveAbsj()

   MoveAbsJ jposHome\NoEOffs, v100, fine, tGripper\WObj:=wobj0;

ENDPROC

PROC rModPos()

  MoveL pHome,v100,fine,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ick_L,v100,fine,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ick_R,v100,fine,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laceBase0_L,v100,fine,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laceBase90_L,v100,fine,tGripper\WObj:=Wobj0;

  MoveL pPlaceBase0_R,v100,fine,tGripper\WObj:=WobjPallet_R;

  MoveL pPlaceBase90_R,v100,fine,tGripper\WObj:=WobjPallet_R;

ENDPROC

ENDMODULE

网友I: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ABB机器人伺服电机拆装编码器之后,机器人不能启动?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J(2014-06-14):
专业ABB机器人维修电话18033453290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ABB机器人伺服电机拆装编码器之后,...

Update revoluation counter or calibration.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ABB机器人 开机后按下使能键 ...

 Manual mode or Auto mode?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求交流。。。求种子。。。求代码。。。 IRC5控制器I...

 新人请教呀,不知道大哥们有没有类似交流的群呀,工控系统和机器人的,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知识结识更多同行呀~~~

网友M(2015-07-30):
广州安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国最具规模和实力的维修服务商,建立了机器人测试平台确保100%出仓率,对您所给的型号维修具有丰富的经验,有问题请致电020-22157924,我们将解决您的机器所出现的故障。

网友N:
你好,我也是刚接触ABB的,想对他们的编程指令有一个全面的学习,但一直找不到一本比较好的书,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指点

网友O:
你好,请教一下,ABB机器人的伺服电机品牌,可以换其他的品牌的电机替换吗?

网友P(2015-10-23):
D()

   TEST nPalletNo

CASE 1:

   Incr nCount_L;

   IF nCount_L>32 THEN

       Set do02_PalletFull_L;

   bPalletFull_L:=TRUE;

nCount_L:=1;

endif

CASE 2:

网友Q(2016-07-13):
新手求教!

请教一个问题,再用robotstudio控制机器人的时候,如何使真实的机器人和软件里的机器人同步运动

现在只能两个中的一个在动,如何让两个机器人同步运动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请教一个问题,...

网友S(2016-10-27):
请问用C#进行ABB机器人的二次开发,之间怎么建立连接呢?

网友T(2018-07-07):
指针丢失?怎么办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