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5-18):
         最近做了个项目,用了几台松下变频器,型号为VF100-0072,每台变频器同时带4台电机,每台电机功率为90W,电压为3相220V/380V,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其中一台变频器带动的电机发热的很厉害(手不敢触摸电机),其他的变频器却没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变频器同时带几台电机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用其他的没有问题的变频器带一下试试,先区分是变频器还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