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变压器的绝缘状况是否良好?

楼主(2013-05-18):
   通常,将变压器运行期间所测得的绝缘电阻与该变压器投入运行前首次测得的绕组绝缘电阻进行比较,以判断绕组绝缘电阻状况是否良好。如果在变压器的运行中发现其绕组的绝缘电阻低于制造厂试验值的70%,则可判定该绕组的绝缘状况不良。如果测试时变压器的温度与制造厂测试时的温度不相同,则应将测得的绝缘电阻换算到相同温度下的电阻再进行对比。

   变压器绕组的允许最小绝缘电阻,一般在产品说明书或技术标准中都有规定。如果无资料可查,可参照下表确定。若实测电阻值较表中数值大1.5倍,可判定绕组绝缘状况良好;若实测值接近表中值,则在运行中应加强绝缘电阻的监视;若实测值小于表中值,则可判定绝缘电阻绝缘不合格。绕组绝缘电阻值降低通常是绕组受潮引起的,因此测试时应判明受潮程度,然后根据供电情况确定是否停电对绕组进行干燥处理。

各种油温下变压器绕组的允许最小绝缘电阻

额定电压

(kV)

绕组在以下温度(℃)时的绝缘电阻(MΩ)

6及以下600300150804524138
71535017592.54929.515.59

网友A:
变压器除了绝缘电阻还有一个吸收比,测量忘了吸收比还是不明白变压器到底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