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源?

楼主(2013-05-18):
57的步进电机要配多大的开关电源?有何计算方法?

网友A:
57是什么单位啊?老兄

网友B:
步进电机要驱动器的,根据步进电机配套驱动器上所标注电源电压进行选择。

网友C:
57的步进电机,选用100瓦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7是什么单位啊?老兄                ...

 57k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57是什么单位啊?老兄  ...

BS57HB41-02这种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