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1 转化成二进制或十进制1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我用INT 命令将二进制浮点数转化成二进制数,为什么有的浮点值显示为1 转化成二进制就显示0了呢?

怎么把二进制浮点数的整数部分,变换成整形的啊

网友A:
int指令就是对浮点数进行取整操作。。。整数部分保留,小数部分去掉。形成一个16为的整数。 dint指令就是形成一个32的整数。

网友B: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西门子   三菱  松下 台达==) 需要加2890348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