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读台达伺服状态字

楼主(2013-05-18):
台达屏DOP-B07S411与台达伺服直接通信读取伺服的状态字,用宏指令怎么写?

网友A:
通过串口写报文的方式;如果还不明白;可以来信:bhdxzgp@163.com

网友B:
1.台达屏DOP-B07S411与台达伺服直接通信读取伺服的状态字,不需要用宏指令。

2.人机界面设置

 COM2    Delta controller ASCII

   通讯界面:RS485

   资料位元:7Bit

   停止位元:2Bit

   波特率:9600

   教检:NONE

3.台达驱动器设置(AB系列为例)

  确认驱动器的通讯方式:        站号P3-00  波特率P3-01  通讯协议P3-02  通讯功能P3-05

4.通过人机直接读取{Link2}1@SERVO-11.0 到{Link2}1@SERVO-11.F的状态。

{Link2}1@SERVO-11.0为SERVO READY信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