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风机盘管有什么好的清洗方法

楼主(2013-05-18):
我司中央空调末端设备——风机盘管好几年没清洗了。

盘管翅片积尘厚重,风吹不出来,效率低。今天我用吸尘器给盘管吸尘后又用压缩空气吹,效果明显,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

师傅们平常清洗风机盘管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这儿的风机盘管不能用拆解的办法,这样做劳动量大,费时费力。

谢谢指教。

网友A:
风机盘管污垢太多,可以用首先喷洒水溶性软化剂,然后用清水冲洗即可干净!你可以直接喷洒常用的清洗剂溶液(最好加入溶液总量30%左右的工业酒精最佳),大约15分钟到半个小时以后用稍微有压力的清水冲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