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xa5430串口服务器485通信求助。

楼主(2013-05-18):
以上图是以前用moxa的5130调试设置。包括现在的5430模块也是这样设置的。
工程概括,煤矿井下瓦斯监测。设备用的是重庆煤科院的分站,以前都是用重煤的485信号转电信号转换模块(C2000)转成电信号直接接入moxa交换机传达地面调度室,可传输最大距离4-5公里。现在井下环网交换机用的是moax eds510,加了个moax5430串口服务器。瓦斯监测分站只有放在交换机旁边的能接收到信号,因为距离远的接收不不到信号,还有几台没有收到信号,反复试验各种试验都不行啊,离的交换机最近的一台分站不到150M都接收不到。给交换机旁边能接收信号的那台分站加了不到200M线就接收不到信号了。moxa模块正常传输最远可达到1.2公里。急求高手大侠们指教,甲方工期催的紧,希望高手们指教,在线等。

网友A:
通讯线用的什么类型的线,要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用的什么类型的线,要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用的是普通线缆, 我把最近那台能接收信号的接了差不多200M盘起来的线,周围没有任何干扰还是没信号,

网友B(2014-08-03):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用的什么类型的线,要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