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的第一频率和第二频率设置

楼主(2013-05-18):
用台达F系列变频器控制水泵。

手动情况下。频率用面板给。

自动情况下。频率用485通讯给。

这2种频率,之间切换。怎么设置?

求懂的朋友。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485通讯设定手动和自动时的给定频率来源

网友B:
第一频率与第二频率的来源用一个M点来切换!看手册!

网友C:
将输入端子MI*定义成第二频率,采用转换开关控制,如果是手动,则闭合。

网友(2014-07-09):
02-00  00  ; 02-01  00  ;02-13  04;02-14 03;04-04  31;04-05  32;将MI1端子和    MI2端子短接 和DCM之间接一个转换开关,断开时面板操作 启动 调速;闭合式RS485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