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外部控制

楼主(2013-05-19):
ACS800外部控制用不带自锁的按钮。如何让变频器实现正转反转运行和停止功能

网友A:
加按钮,或做程序设定好时间,类似搅拌机。

网友B:
不用带自锁的按钮那就得用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触点来实现,实际也是用的自锁。

楼主(2017-09-05):
其实很简单,用脉冲控制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