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安全无小事

楼主(2013-05-19):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搞工控的与电总是打交道,

电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对人及物也构成很大的威胁。如果对安全用电认识不足,对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使用不当或由于错误操作等原因,均可能造成触电事故、线路事故、设备事故或遭受雷击、静电危害、电磁场危害及引发电力火灾和爆炸等事故。

触电与触电防护

电气工人天天接触用电设备,所以必须严格遵守用电安全操作规程,同时还要使用电气设备的人员加强安全用电和节约用电的宣传和教育。另外对用电设备也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一、触电的种类

触电事故是因为电流流过人体造成的。人体被电流伤害的情况,按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两种:

              ↗电击               ↗接触灼伤

触电种类             ↗电灼伤

↘电伤   →电烙印     ↘电弧灼伤

                       ↘皮肤金属化

1)电伤

指人体外部受伤。最常见的有三种

1、电灼伤

电灼伤忧愤接触灼伤与电弧伤两种。

接触灼伤发生在高压操作故障时,电流流过人体皮肤的进出口处,所造成的灼伤。

电弧上发生在误操作或过分接近高压带电体后,当其产生电弧放电时,造成皮肤红肿,尽数在大电流下熔化,飞溅而使皮肤遭受伤害。电弧光还会使眼睛受到严重损害。

2、电击

指电流流过人体内部(例如  心脏、呼吸器官、神经器官等)而受伤。电击时触电事故中最危险的一种,绝大部分触电死亡事故都是电击造成的。

电击伤人的程度,要根据流过人体电流的大小、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途径和频率以及触电者本身的情况而决定。经验证明,工频电流最危险。(我国发电厂发出的交流电,其频率均为50赫芝,因此又称为工频。)

1毫安的工频电流通过人体时就会使人又不愉快地感觉。50 毫安的工频电流流过人体时就有生命危险。100 毫安则足以致人与死命。电流途径人体心脏或大脑器官时最危险,通电视检阅常危险越大。

二、触电的方式

人提出点放石头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直接触电和间接触电两种,此外,还有高压触电、高频电磁场、静电感应、雷击等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1、直接接触触电

人体直接触及或过分靠近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带电导体而发生的触电现象称为直接接触触电。直接接触触电又分为以下三种

1)、单相触电          当人体直接接触带电设备或线路的一相导体时电流通过人体而发生的触电现象称为单相触电。

2)、两相触电          当人体同时接触带电设备或线路中的两相导体而发生的触电现象称为两相触电。

3)、电弧伤害          电弧是气体间隙被强电场击穿的一种现象。人体过分接近高压带电体会引起电弧放电,带负荷拉、合闸会造成弧光短路。电弧不仅使人受电击,而且还使人受到电伤,对人体的危害往往是致命的。

2、间接接触触电

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时,其金属外表或结构是不带电的。但当电气设备的绝缘受到损害而发生接地短路故障时,其金属外壳或结构便带有电压。此时,人提触及就会发生触电事故,这就称为间接接触触电。

3、跨步电压触电

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在接地电流入地点周围电位分布区(以电流入地点为圆心,半径为 20 米的范围内)行走的人员,两脚之间所承受的电位差称为跨步电压。(一般约为0.8米)

人体受到跨步电压的作用,电流将从一只脚流到另一只脚与大地形成回路。触电者的症状是脚发麻、抽筋并跌倒在地,此时,电流可能将改变路径,(如从头到脚或手)而流经人体重要的器官,致人与死命。

三、决定触电伤害程度的因素

通过对触电事故的分析,触电对人体伤害的程度与几个因素有关:

1、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触电时,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是决定人体伤害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人体的生理反应越强烈,对人体的伤害也就越大。按照人体对电流的生理强弱和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可将电流分为三种:

                  ↗感知电流

触电电流    →摆脱电流

                  ↘致命电流

1) 感知电流

感知电流使指引起人体感觉但对人体无害生理反应的最小电流。当通过人体的交流电流达到0.6 ---1.5 mA时,触电者便感到微麻和刺痛,这一电流值称为人体对电流又感觉的临界值,也就是感知电流。感觉电流的大小因人而异,成年男子的平均感知电流为 1.1 mA,成年女性约为 0.7 mA。

2) 摆脱电流

人体触电后能自主摆脱电流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成年男性约为 1.6  mA,成年女性约为 10 mA。

 致命电流

     在较短时间里引起触电者心室颤动而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称为致命电流。致命电流值与通电时间长短有关。一般认为是 50 mA。

四、安全电压

从安全角度看,电对人体的安全条件通常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安全电压。因为影响电流变化的因素很多。而电力系统的电压却是较为恒定的。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决定于触电时的电压和人体电阻的大小。

人体电阻因人而异,受诸多的因素的影响,人体电阻与触电部分的表面状态、接触面积、身体的状态等有关,通常从800欧到几千欧不等。当皮肤流汗、被导体溶液或蒙有导电灰尘时,人体电阻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出点就更加危险。

如果人体电阻以800欧计算,通过50mA的电流,需加

0.5 × 800 = 40 伏   (人体电阻一般情况下,可按 800-----2000欧考虑)

因此,为了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规定 36 伏以下为安全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交流(50Hz--500Hz)有效值 50 伏。

楼主:
<此处内容被屏蔽>分

(一)工具使用

1、梯子的安全使用

(1)电工常用梯子有竹、木斜梯和人字梯(包括金属人字梯)。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使用前要检查梯子牢固可靠,能承受使用负重。

②竹梯与地面角度以65°—70°为宜,没有搭勾梯子应有人扶梯。

③竹梯要有防滑措施(如有橡胶包梯脚、垫防滑垫等)。梯子不准垫高使用。

④竹梯和人字梯使用时都不准站在最高层工作。

⑤人字梯使用时中间必须扎绳连系。

⑥上竹梯作业应勾脚站立,人字梯上不得采用骑马式站立。

⑦带电作业及在带电设备附近工作,不准使用金属梯。

⑧配电房搬梯要把梯子放倒,两人搬运,注意与带电部分保持安全距离。

⑵高空作业的有关安全规定

答;一般将离地高度超过2米以上作业称高空作业。高空作业的安全要求是扎好安全带,安全带吊绳须挂在安全牢固物体上,戴好安全帽,高处传递物件时不得抛掷,要用绳子吊传。

2、手电钻的使用

⑴使用手电钻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包括携带、电压等级钻头规格、使用者的人身安全等)。

答:携带时不能手提电源线,要注意区分电压等级36伏和220伏两种电钻,使用手电钻时要根据手电钻的类别(Ⅰ、Ⅱ、Ⅲ类)和使用场所的情况按安全规程采用合理保护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⑵有关手电钻的分类、绝缘电阻要求、安全检查等。

答:手电钻和其他手持电动工具按触电保护分为三类:

Ⅰ类工具: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还将金属外壳接地或接零。绝缘电阻≥2MΩ。

Ⅱ类工具: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一般不需接地,外壳标有“回”形符号,绝缘电阻≥7MΩ。

Ⅲ类工具:使用安全电压,绝缘电阻≥1MΩ。

手电钻使用前应检查外壳、电源线完好,电压相符,机械转动灵活等。

⑶正常场所、潮湿场所、金属构架、金属容器内如何选用手电钻。

答:正常场所:优先选用Ⅱ类工具,可用Ⅰ类工具代替。

潮湿、金属构架场所:应选用Ⅱ类或Ⅲ类工具;可用Ⅰ类代替。

金属容器:应选用Ⅲ类工具,可用Ⅱ类工具代替。

⑷手电钻电源引线的要求。

答:电源线应采用多股铜芯橡皮护套软电缆或护套软线,其中绿/黄双色线只能做接地和保护接零线使用。

3、使用手锯、电烙铁、手锤、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拉杆等工具的安全知识:(15分钟)

⑴手锯、电烙铁、手锤及大锤、使用时安全知识(口述):

手锯——锯齿向前,锯片不宜过紧或过松,防止锯片伤人,锯薄金属(5mm及以下)应选用细锯齿锯片。

手锤——检查锤与锤柄是否牢固,使用时如有碎片飞溅时应戴防护眼镜,使用大锤时,站立位置正确,掌仟人应站在打锤人侧面不准正对打锤人,不应戴手套打锤。

电烙铁——导线无破损金属外壳接地,焊头不上锡时锉刀锉去氧化层,使用松香及焊锡膏,不准甩焊头以免溅锡伤人。使用时应用金属架架起,不得放置或靠近可燃物品。

⑵绝缘手套、靴、拉杆的保存、使用等安全知识(口述):

专人负责管理,专门存放在干燥通风场所,不得与油类接触,手套、靴应竖立倒放,拉杆竖放在木架上,立册登记,定期试验耐压(半年试验一次)。使用前腰外观检查电压等级是否相符,有否毛刺裂纹,要核对试验周期是否过期。

⑶要求实际操作手锯(包括选装锯条到实际操作)

实操锯金属,应选用细锯齿和锯齿向前)

4、试电笔使用

答:试电笔一般分低压试电笔和高压验电器两种。

低压试电笔测量适用范围是60—550伏,使用时手握笔绝缘部分并用手接触笔尾金属部分,用笔尖接触或轻划需测量件,逐相验电,如果笔内氖管发光表示有电。使用时注意手不要碰到笔尖。

在高压设备和线路验电应使用高压验电器。

使用高压验电器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①使用前应按试验按钮自检及在确定有电处(相应电压)试测,证明验电器确实良好方可使用。

②使用时应用试电笔前端逐步靠近被测物体,注意观察氖管是否发光,只有氖管一直不亮时,才可以直接接触被测物体。验电时要分别验进、出线侧并且逐相进行验电。氖泡发光或发声器发声响为有电,否则为无电。

③高压验电器验电时,操作者必须戴符合电压要求的绝缘手套,穿绝缘靴和穿长袖衣服。必须设专人监护。

5、漏电保护开关的选择(10分钟)

⑴试述漏电保护开关工作原理、作用、主要组成部分。

作用——当发生人身触电和设备漏电接地等故障时,漏电保护开关动作切断电源。

原理——当发生人身触电或漏接地故障时,漏电电流直接流入大地,不返回零线,使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芯磁通不平衡,存在一个漏电电流的磁通,线圈就有感应电压输出,经放大后使漏电脱扣器动作,开关装置跳闸,切断电源。

组成——主要有三部分①开关装置②漏电脱扣器③零序电流互感器。

⑵漏电保护开关原则上按那些条件选择,居民住宅、办公场所及工矿企业电气设备分级保护时,应如何选其动作电流值。

选择——应根据保护线路(设备或电动工具)的电压等级,工作电流及其正常泄露电流的大小来选择。

居民住宅、办公室——选漏电动作值30毫安,动作时间为0.1秒漏电保护开关。

分级保护——低压系统总保护或支干线保护的动作电流大于分支线动作电流,同时分支线保护动作时间小于总保护动作时间,保证分支线发生漏电故障时不越级跳闸。

⑶那些场所中的电气设备必须考虑装设漏电保护开关

①凡使用超过安全电压的手持电动工具,如冲击钻、手电钻、电锯等。

②基建施工用的电气设备。如打桩机、搅拌机等。

③潮湿场所的电气设备。如食堂、浴室的电器设备及打禾机、电动排灌水泵等。

④移动式、携带式的电气用具。如吸尘机、电吹风筒等。

⑤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未能接地(零)者,如岩石上、建筑物中混凝土上使用鼓风机、电动工具传送器等。

⑥总开关处未装漏电保护开关的三相插座。

⑷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时应注意那些事项以防止漏电保护开关发生误动作,并举例说明。

①线路零线末端不允许重复接地;

②设备的接线应正确连接;

③各分支线路应有各自的专用零线;

④接线装置应正确装设;

⑤接地引下线正确安装;

⑥各路负载应尽量均匀分布。

⑸装设了漏电保护开关的线路或设备能否代替其他一切的安全措施(如接地保护等并解释)

安装了漏电保护开关是安全保护措施之一,它不能代替现有的有关用电规程安全装置,还必须按规程采用其它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如保护接地、保护接零、绝缘保护等,不能把安全漏电保护开关当做能保护一切的法宝。

6、带电更换熔断器

(1)作具体实体操作

(2)更换熔断器是注意事项(口述及在操作中应用)

首先应切断负荷(将三相闸刀开关断开),并挂上“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戴(低压)绝缘手套、戴防护眼镜(浅色或无色)穿长袖衣服,穿绝缘鞋或站在绝缘垫上,使用合格的绝缘工具(钳、夹、卡子等)、设专人监护。(使用绝缘工具前注意检查是否合格)

(3)识别RCIA、RM系列、RL系列、RTO系列等熔断器,指出其特点

RCIA―磁插式熔断器

RM―无填料管式熔断器

RL1―螺旋式熔断器

RTO―有填料管式熔断器

7、操作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⑴实地进行拉、合操作:

先把低压侧负荷全退出,并把低压侧总开关拉开后在操作熔断器,操作时穿戴符合电压等级、合格的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拉杆及应穿长袖衣、衣裤、戴安全帽、设专人监护。

拉的顺序:先拉中间、后拉两边。

合的顺序:先合两边,后合中间。

合上熔断器时,应注意把熔管慢慢推上,当接近时对准压帽,适度用力迅速推合。

⑵有关跌落式熔断器的作用。

作高压侧短路保护和高压隔离开关作用。

⑶变压器停送电操作次序:

停电:先断开低压侧各分路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在断高压侧负荷开关(或跌落式熔断器)、高压隔离开关。

送电:与上述操作次序相反。

⑷操作的安全措施:

戴安全帽、穿戴检验合格的绝缘胶手套、绝缘靴。使用电压等级相符的绝缘拉杆、设专人监护。

8、喷灯的使用(10分钟)

(1)具体识别煤油和汽油喷灯:

现场能正确分辨。

(2)喷灯的点火及熄灭注意事项:

点火:按所用喷灯的使用要求点火,点火时,人应站在喷灯侧面。禁止灯与灯相互点火或到炉灶点火,严禁在带电导线、带电设备、变压器、油开关及易燃物附近将喷灯点火。

熄火:将手轮针阀顺时针关闭,待火焰熄灭后才放气。若煤油喷灯,无针阀的,可先放气,后熄火

(3)使用时的安全规定(包括检查、加油、打气、火焰等距离)

使用时应外观检查各部件是否完好无损,是否漏气等,加油占容积3/4左右,严禁乱加油和加混合油使用。喷灯打气点火时,不得对准人和易燃物。

在带电体、变压器附近使用喷灯时,喷灯火焰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

10KV及以下≥1.5米

10KV以上≥3米

9、灭火器的使用:(10分钟)

(1)识别各种灭火器的性能及使用方法。(口述)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应选1211、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灭火。未停电时,不得使用泡沫灭火器和水灭火。

(2)电气设备导致火灾的原因。(口述)

①电路短路(绝缘损坏;装设不当;机械损伤等)

②过负荷(导线截面小、发热;增加用电负荷;漏电等)

③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

④电火花或电弧

(3)使用时注意的安全检查事项

①对准火源,打开阀门(或拔出保险销)向火源喷射。

②干粉灭火器不适用于旋转发电机、电机等灭火。

③二氧化碳易使人窒息,注意人处位置有足够通风和人站在上风侧。

④注油设备发生火灾,切断电后,最好用泡沫灭火器或干沙灭火。

10、低压线路进行带电接线(20分钟)

⑴口述有关带电作业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首先应检查有关工具及竹梯是否扎实可靠,放置角度是否正确(65°~70°为宜)。如果属(离地超过2米)高空作业应遵守“高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穿长袖衣裤、戴安全帽,在条件许可(如有牢靠安全的物体可挂钩)有需要情况下应扎安全带,无搭钩的梯子工作时要有人扶梯。传递物体不允许上下抛掷,用绳子上下传递物件,不得将绳子拴在安全带上。

⑵低压线路带电接线的注意事项:

接线前:必须拉开负荷开关并挂上“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设专人监护,扎电工皮带,配带绝缘胶钳、电工刀、黑胶布、绝缘薄膜作相间绝缘用等。

接线时:先接零线,包扎绝缘之后再接相线。(应做好相间隔离的安全措施,防止短路和触电)

拆线时:与上述操作相反。

11、手持电动工具按国家标准,如何选用和接线(20分钟)

⑴在正常环境下选用电动工具。

优先选用Ⅱ类,如果选用Ⅰ类,要装动作电流≤30mA、动作时间≤0.1秒漏电保护开关,或装1﹕1安全隔离变压器。否则必须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或站在绝缘垫上才能工作。

⑵在潮湿场所、金属构架上选用电动工具。应选用Ⅱ类或Ⅲ类电动工具,如使用Ⅰ类,必须装设动作电流≤30mA,动作时间≤0.1秒的漏电保护开关。

⑶在狭窄场所、金属容器内选用电动工具。

应选用Ⅲ类,如选用Ⅱ类,必须装设动作电流≤15mA,动作时间≤0.1秒漏电保护开关,设专人监护(Ⅲ类工具的隔离安全变压器和Ⅱ类工具漏电保护开关应放置容器外)

⑷在水面或岩石上接地有困难时,使用Ⅰ类电动工具时,应装设动作电流≤15mA,动作时间≤0.1秒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A(2013-07-14):
支持平常兄开课

什么时候推出第二讲

网友B:
讲的好详细楼主,期待第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