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程序怎么通过网线下载到plc

楼主(2013-05-19):
西门子s7-200smart程序怎么通过网线下载到plc

网友A:
步骤一:建立通信连接

S7-200 SMART CPU 可以通过以太网电缆与安装有STEP7 Micro/WIN SMART 的编程设备进行通信连接。

注意:一对一通信不需要交换机,如果网络中存在两台以上设备则需要交换机。

1、硬件连接(编程设备直接与 CPU 连接)首先,安装 CPU 到固定位置;其次,在 CPU 上端以太网接口插入以太网电缆,如图1所示;最后,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编程设备的以太网口上。

2、建立 Micro/WIN SMART 与 CPU 的连接首先,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点击 “通信” 按钮(图 2)打开 “通信” 对话框(图 3);

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a. 单击 “网络接口卡” 下拉列表选择编程设备的 “网络接口卡”。
        b. 双击 “更新可用设备” 来刷新网络中存在的 CPU ;
        c. 在设备列表中跟据 CPU 的 IP 地址选择已连接的 CPU。
        d. 选择需要进行下载的 CPU 的 IP 地址之后,单击 “OK” 按钮,建立连接。(同时只能选择一个 CPU 与Micro/WIN SMART 进行通信)

注意:如果网络中存在不只一台设备,用户可以在 “通信” 对话框中左侧的设备列表中选中某台设备然后点击 “Flash Lights” 按钮轮流点亮 CPU 本体上的 RUN ,STOP 和 ERROR 灯来辨识该 CPU。 也可以通过 “MAC地址” 来确定网络中的 CPU, MAC 地址在 CPU 本体上 “LINK” 指示灯的上方。

网友A:
步骤二:为编程设备分配 IP 地址

如果编程设备使用内置适配器卡(on-board adapter card)连接网络,则 CPU 和编程设备的内置适配器卡(on-board adapter card) 的 IP 地址网络 ID 和子网掩码必须一致。(网络 ID 为 IP 地址的前三个八位字节,例如:192.168.2.77(粗体部分),默认的子网掩码通常为 255.255.255.0)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基于Windows XP SP3 操作系统):

1、打开 “本地连接 状态” 对话框,如图 4所示;方式一: 单击 “开始” 按钮->单击 “控制面板” ->双击打开 “网络连接” ->双击 “本地连接”方式二: 在任务栏右下角单击 “本地连接” 图标

2、单击 “属性” 按钮,打开 “本地连接 属性” 对话框,如图 5所示;

3、在 “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 区域中,滑动右侧滚动条,找到 “ Internet 协议 (TCP/IP)” 并选中该项,单击 “属性” 按钮 ,打开 “Internet 协议 (TCP/IP)属性” 对话框,如图 6所示;

选中 “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 前面的单选按钮然后进行如下操作:a.输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必须与 CPU 在同一个网段);b.输入编程设备的 “子网掩码” ( 必须与 CPU 一致);c.输入默认网关(必须是编程设备所在网段中的 IP 地址);d.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注意:IP 地址的前三个字节必须同 CPU 的 IP 地址一致,后一个字节应在 "1-254" 之间(避免 0 和 255 ),避免与 网络中其它设备的 IP 地址重复。

网友A:
步骤三:修改 CPU 的 IP 地址(可选)

在 Micro/WIN SMART 中可以通过系统块修改 CPU 的 IP 地址,具体步骤如下:

1、在导航条中单击 “系统块” 按钮,或者在项目树中双击打开 “系统块” 对话框,如图 7所示:

2、打开系统块对话框,如图 8 所示:

然后进行如下操作:a.选择 CPU 类型(与需要下载的 CPU 类型一致);b.选择 “通信” 选项;c.勾选 “随项目存储 IP 信息”; d.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e.单击 “确定” 按钮,完成设置。

注意:由于系统块是用户创建的项目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将系统块下载至 CPU 时,IP 地址修改才能够生效。

网友A:
步骤四:下载程序

在 Micro/WIN SMART 中点击“下载”按钮,如图 9所示;

打开下载对话框(图 10),选择需要下载的块(如果进行了“步骤三”,则必须下载系统块才能完成 IP 地址修改),单击 “下载” 按钮进行下载。

注意:如果 CPU 在运行状态,Micro/WIN SMART 会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将 CPU 切换到 STOP 模式,点击“YES”。

下载成功后,“下载” 对话框会显示 “下载成功”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完成下载,如图 11 所示。

注意:如果用户在完成通信设置(步骤一)后打开一个新的项目文件再进行下载操作会要求用户重新进行通信连接设置。

网友A:
为何程序下载不成功?

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可按照如下步骤逐一检查:

1、检查硬件连接网络电缆是否连接好,在 CPU 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 “LINK” ,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2、检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 CPU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中编程设备必须与 CPU 在同一网段中。S7-200 SMART CPU 预置的 IP 地址为:192.168.2.1。

3、通信参数不匹配若下载系统块,注意用户项目系统块中的 CPU 类型是否与实际 CPU 类型相符合,若不符合则会报错。

网友B:
哎呀,又碰到教程大放送了,感谢一楼大侠,我蹭一个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呀,又碰到教程大放送了,感谢一楼大侠,我蹭一个先。。。。

   好教程呀,学习啦

网友D(2016-06-27):
一头是以太网口另一头是什么接口?谢谢

网友E:
有人在不?

网友E:
明天去调试设备 ,今天没连上呜呜,好像是 网关没设置

网友F(2016-08-06):
今天现场网线一插入CPU就跳故障,然后就通讯不上了,不知道楼主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没

网友G(2016-10-16):
为什么一步一步操作还是提示:连接当前IP地址失败!最后选择自动获取IP地址后下载成功!本地连接一直是连接成功

网友H(2016-11-20):
各位老师,西门子既然推广SmartPLC,为什么相应软件还要百般限制,下载个软件还要答一堆试卷。最后还不一定准行,西门子这是要干什么啊???

网友I(2017-06-30):
引用 网友F:
今天现场网线一插入CPU就跳故障,然后就通讯不上了,不...

具体什么故障?

网友J(2017-10-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K:
都设好了,也能链接上,就是点确定的时候提示“端口无法使用或者已被其他应用程序打开”怎么解决

网友L(2017-12-08):
好文好文,确实有用,用心了

网友M(2018-01-09):
如果连接不上,请注意这里,可能是360软件,关闭了该功能,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更改的360开机启动项

网友M:
360开机启动项,禁止了部分西门子软件的功能

网友N(2018-06-03):
还是没法通讯

网友O: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下载来看看

网友P(2018-11-30):
  好教程呀,学习啦

网友Q:
还是没法通讯啊

网友R(2019-01-14):
谢谢楼主,学习了,正准备给润滑站备份呢

网友S(2019-09-21):
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T(2023-05-04):
大师之作

网友U(2025-09-26):
这个楼主大教程分享   楼主幸苦了    主要就是以太网在 一个局域网  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