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编程中子程序中的定时器怎么清零

楼主(2013-05-19):
子程序中的定时器怎么清零,主程序怎么循环。

网友A:
三菱的定时器,只要前面的驱动条件不成立,定时器就会自行清零,不像西门子的狗屁编程软件,定时器不会自行清零的!西门子属于垃圾类型的东西(触摸屏想要调节计时器,还要做一大堆程序来处理变量,纯粹就是垃圾人员做出来的狗屁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定时器,只要前面的驱动条件不成立,定时器就会自行...

  你用的是哪个 SIEMENS 型号的PLC 的软件 ,定时器不好清零 ??? 晕

200系列有的 定时器不是和三菱一样输入条件不成立就清零,300 系列组合更加零活,可清可不清,有 R 专门输入条件清零 !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您用过opc服务器吗?我的plc程序连接组态王时,Y10以后的在组态王上不显示。程序没问题,我感觉应该是opc的问题,opc监视输出就只有前几个动作,Y10以后就一直不动作。

网友C(2015-12-20):
只能说明你对西门子掌握不够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