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 选型

楼主(2013-05-19):
传感器的选型方式我知道,但是怎么找具体型号的传感器。比如说温度传感器GWD100.我怎样根据我的参数等要求找到这样具体的传感器,在哪里可以找到。还是这些都是根据经验找到的?

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传感器,无外乎就是分辨率(也就是要求检测精度)、环境类型、输出模式、电源等等参数即可确定

网友B:
看你需要什么类型的传感器了,有很多种,比如说你需要温度的,那就根据你的需要找温度的呗,热偶、热电阻、PT100、PT50、CU50等等。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能转换4-20MA,和电压0-5V或0-10V的。不行就上网站上看看,很多。

网友C:
1.类别(测温度?压力?还是流量?)

2.输出信号(电压?电流?还是开关量结点信号,有源还是无源?)

其他:诸如要求精度、接线形式、尺寸有无限制、安装方式有无要求?出线形式等等。

网友D:
根据测温范围选择类型,比如:一般高温选择热电偶,低温选择铂电阻。根据传输信号的距离及现场环境选择输出,如果距离远就选择4-20mA输出,再根据安装位置选择插深等。

网友E:
温度传感器要根据测温范围选择类型,及控制温度的精度要求

网友F:
选择传感器首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一些相关的参数,比如何种形式的传感器,安装方式如何,尺寸,温度要求等等。其次,根据你的整个系统组成要求在确定一些相关参数,比如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或者是别的,是几线制的接线方式等等。最后就是测量精确要求了,测量精度多少,分辨率多少等等。

网友G:
你有参数表的话应该型号都比较好选。首先确定是测量什么的,比如温度、压力、流量还是物位等等,然后确定精度、温度范围、安装方式、输出、接线方式、现场环境、测量介质等等。相比较而言,温度传感器的确定还是比价麻烦的,而且存在不同厂家之间,规格型号也不尽相同。

网友H:
不会选鸟?。。。来找哥  ~~~~~~~~~

网友I:
传感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属别,分类就非常多了,常遇到的如:温度,压力,流量,物位,速度,角度/倾角,位移,等等,每类传感器 都有自己的应用参数,你需要什么传感器,或者检测的目的告诉大家,才能知道你选型。或者加我群QQ:18189355, 验证写: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