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 220KW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

楼主(2013-05-19):
最近修一台施耐德ATV61 220KW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用万用表测量模块,发现模块没有短路的。接着我就给变频器通电,把频率跳到50HZ,按启动后量三相输出电压很平衡却都是400V左右,再拿台小电机接上运行正常。但接上大电机就报电机短路故障(大电机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老师指导。这个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传感器参数漂移(元件变性所致)

楼主:
谢谢赐教,我这个变频器用的是节能模式,启动后发现电流波动非常的大,在过2秒就报电机短路(SCF1)后来我把参数恢复初始化后又把参数重新设了一遍,这次我把电机控制模式设成2点压频比了,再启动发现能运行了,但是电流还是有点偏大。等到达目标频率值时电流比以前正常时要大好几十A。现在能使用,我也在买这台机器的电流互感器,到手后再把它换了试试。

网友B(2013-06-20):
楼主换了互感器没有?结果怎么样了 好了的话也在这里说下 啊 大家也好学习。你这问题确实互感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做个自整定。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