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96期-PLC的高速计数模块及编程

楼主(2013-05-19):
        我们知道在各厂商的PLC中都有相应的高速技术模块及高速及高速计数通道,因此,本期的擂台我们要求大家编写一个自己熟悉的有关PLC的高速计数模块或高速计数通道应用的例程,高速计数模块不一定是必须和编码器相连,也可以是其它应用的例程!只要程序清楚应用明确。即可获得大奖!从本期开始PLC擂台的奖励一等奖及其奖励金额不再固定,只要回答完好,都可能拿到高于50MP的奖励!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95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不固定):50MP(50Mp至10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
怎么没人啊,先来个抛砖引玉吧!

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正,谢谢!

最近在玩Schneider,以M238为例,本程序通过M238高速计数器,设置了两个阀值,当计数到达阀值1时,反射输出0动作,当计数器值到达阀值2时,反射输出1动作。

M238高速计数的配置及其用到的I/O点如下:

接线来就是编程了

网友B:
AI处理模块和AO处理模块:功能强大

网友C:
前几天做的东东

光纤光电,计数达到99%

网友D:
PLC程序,三菱Q系列,接欧姆龙的编码器

网友D:
外部硬件接线图,用了端子台中继

网友E:
NA400HCM401-0201模块总共有2通道高速计数通道。

■     模块寄存器说明

HCM401-0201拥有两路高速计数器,每路计数器匹配16个16bit寄存器,

二NAPro配置及编程

在NAPro编程软件上进行相关模块配置说明,本次配置一个CPU模块,一个高数计数模块,具体如下图所示,高数计数模块在地板第五位置,为此模块地址为5(此数值在后面需要使用到)

只需给M0001寄存器值1,相关参数就写入CR1-CR16寄存器内,此时可在IW1-IW2中看到计数器1的预置值的高低位,IW1为低位,IW2为高位,IW3为软件上位计数器工作模式分配的标志值,无需考虑此数值,但可作为故障判断用。

三、计数器启停工作

由于计数器启动计数是有外部信号控制,需要给DI1.1一个24V上升沿脉冲,1通道计数器开始计数。在此期间,若需要停止计数,需要给DI1.2一个24V上升沿脉冲。当计数达到翻转值时,将停止计数。

四、计数器清零

若需要给计数器进行清零,需在给M0001值1,此时计数器将回到预置值。

五、以下为相关工作模式下模式寄存器参数设置值,仅供参考

单次计数模式达到翻转值后,将跳变到0,后不再进行增减计数

比较计数模式达到翻转值后,将跳变到0,DO两个指示灯灭,可继续进行增减计数循环计数

网友F:
为了节约空间及成本,就用机器码盘来代替电位器。这也是高速计数吧。

楼主:
一获等奖1名,50MP得者:

pipimuzi                                   pipimuzi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乖乖小笨熊                               乖乖小笨熊

平常心心常平                           chuansh5410

bhdxzgp                                     bhdxzgp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wenwanshuang                        wenwanshuang

三等奖0名,50积分获得者: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