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擂台第97期-PLC的位置模块问题

楼主(2013-05-19):
       我们知道,各公司的PLC在控制相应的运动控制单元时,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模块,用于对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比如欧姆龙的NC214/234,西门子的EM253、FM357-2定位模块等因此,本期我们的擂台就是编写一个自己熟悉的PLC的具有定位模块实现相应的简单定位功能的程序。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96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不固定):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
  SIEMENS EM253 的定位模块程序还真没有太注意是如何使用定位功能,期待高手

网友B:
以下是本人去年做过的一个项目,请多多指正,谢谢!

本人用的是三菱FX3UPLC加FX2N-20GM运动控制模块,控制五台伺服电机做涂胶运动,其中两个轴联动,做直线和圆弧插补运动。因为是第一次用伺服,所以都用的是脉冲量。其中FX3U自带三路脉冲量输出,20GM有两路脉冲量输出,可以联动做插补。

以下是20GM的程序:

1.在编程之前要根据运动的位置及其速度计算,将所得数据填入下表:

如果做单轴运动,请选择X轴;如果做双轴,请分别设置X/Y轴;

2.编程,很简单,就是根据运动的需要拖拉需要的方块,然后连接,设置相应的属性就可以啦:

这里只做了一个简单的运动,开始以设定的速度快速定位到电气原点,然后才是真实的运动,即先做直线插补到指定位置,然后做一次圆弧插补,完成之后停一段时间,返回到电气原点。

3.20GM有自带的监视画面:

4.最后就是20GM跟PLC的通信了,用三菱的FROM,TO指令写就可以了,在20GM的手册里有范例,这里就不多说了。

希望能对诸位有帮助。

QQ448790598

网友C:
西门子V80做的 具体过程不说了 直接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的东东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网友D:
连锁启动告警程序指示:

网友E(2013-06-19):
选用S7200,CPU224XP REL,看图:

网友F:
各位大神 厉害!!!!!!!!

网友G(2013-07-20):
广告无处不在  世上少了业务会成什么样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pglgjl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pipimuzi                                pipimuzi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平常心心常平                      chuansh5410

三等奖0名,50积分获得者: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H(2014-06-29):
没有看到啊,怎么回事?

网友I:
不解释!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