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程序上载

楼主(2013-05-19):
我现在接手一个程序 欧姆龙CP1H的 想问一下各位的是它里面设置了很多D区数据 我在程序上载时这些数据是直接可以上载上来的吗?求高手指点 急着用 谢谢!

网友A:
D区的数据不能载到你的电脑里面,,只能监控的时候看里面的值是多少。

程序里面用了哪些D区地址,你上载程序是可以上载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