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怎么监视临时变量?

楼主(2013-05-19):
我用stl编的fc块 仿真器单步调试 怎么能调试时看临时变量的数值??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用 VT 变量表可看看, 或是用专业用 PLC-ANALYZER pro 监控软件 进行记录, 淘宝 qsm78  卖家有货

楼主:
变量表如何监视?输什么地址?我输的临时变量名和Lw什么的都不对

网友B:
很简单,你只要把临时变量传输到DB或者M中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把fc改成fb了 然后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