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A2控制台达A2伺服问题

楼主(2013-05-19):
各位老师:想做一控制,用12SA2控制A2伺服前进后退,并且显示前进后退尺寸,想用SA2发AB脉冲控制伺服DPLSYK10000 K2000000 Y0前进,DPLSY K10000 K-2000000 Y0后退,伺服接线 Y0 接伺服41,Y1接43对吗,再是次方法可吗。用D1030已发脉冲计算尺寸

网友A(2014-11-12):
可以的,但要保证 cn1 的35  39 接24v+

一个程式中能不能用两次PLSY,你自己要试下,不行的话用ddrva指令

网友B:
PLSY来改变方向还是要用PLC输出端子,直接改符号貌似不行,你没有必要做AB脉冲,直接脉冲+方向(P1-00=2),Y0脉冲(41),Y1方向(37),D1030脉冲输出数,接线是集电极,查看手册!

网友C:
为什么用A2伺服,用B2不好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A2伺服,用B2不好么?

A2分辨率1280000,B2好像是160000,所以精度不一样!呵呵,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