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问题请教个位高手

楼主(2013-05-19):
我这有个工程要用伺服来拖动一根丝杆,丝杆未1M

现在的问题是,当丝杆运动时走到20MM时或是15MM  给出一个信号,一共出20多个信号,

我想用高速比较,和高速复位来做这个信号输出,但问题是3U PLC 这类高速指令只能使用32次,我工程实践依据超过了32次,我该如何处理这问题,(给信号时候,丝杆还是原来的速度运行)

我用Y0 口控制伺服,同时计数YO 口是脉冲数

网友A: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西门子 三菱  松下 台达==) 需要加2890348896

楼主(2017-01-17):
可以用普通比较 然后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