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5000

楼主(2013-05-19):
在XG5000编程软件中 变量查看里的 首字母是U的变量是什么啊 比如说U00.01.3 “高速计数模块:通道1 Carry”上边与注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变量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2015-01-19):
U一般是特殊寄存器,它可以使模拟量,也可以是高速计数的寄存器。当你在IO中加入一个模拟量模块时它会自动生成相应的模拟量寄存器地址,你在编程时直接调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