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200 故障灯求助

楼主(2013-05-19):
各位大神小弟在此寻求帮助  我这有一台 abplc  micrologix1200 的设备

只要一上电 FAULT就常亮 而且不能通讯 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做过

1  将输入I全部拆除 故障仍在  ,

2  拔掉电源 过一段时间在上电  故障仍在

3 长时间 按过dcom 按钮    故障仍在

现在已经知道是plc的问题(我用同样的1200plc替换后)故障消失,现在想修复 已损坏的plc 不知道从哪下手~ 还望 大神 指点一下~  在此给大神 祈福了~~!!

网友A:
Fault灯红色常亮是硬件故障,AB对MicroLogix产品不提供维修服务,如果在质保期内可以更换新产品,过保了就只能再买一个了。

楼主:
谢谢大神 解惑~~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