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电磁铁噪声过大怎么办?

楼主(2013-05-19):
运行中的交流接触器的噪声过大,可作以下处理:

(1)操作电源电压过低,电磁铁吸不住而产生噪声,应设法调高操作回路的电压。

(2)磁系统装配不当或受震动而歪斜或者机针卡住,使铁芯不能吸平,因而产生噪声。处理时应调整磁系统,查明并消除机件卡涩的原因。

(3)极面生锈或异物(如油污、粉尘)侵入铁芯极面。此时应清理铁芯极面。

(4)由于触头弹簧压力过大而产生电磁铁噪声。通常调整触头弹簧压力即可。

(5)由于短路环断裂而产生噪声,应更换铁芯或短路环。

(6)铁芯极面磨损过度而不平。应更换铁芯。

(7)线圈匝间短路。通常更换线圈即可。

网友A:
早年遇到过短路环掉落的情况。

网友B:
极面生锈或异物(如油污、粉尘)侵入铁芯极面。此时应清理铁芯极面。

网友C:
很简单!直接换掉,新的总是稍微好一点

网友D:
经常遇到这类情况,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网友E:
前些天也碰到一个新装的接触器,偶尔通电后噪音很大,感觉吸不住那样,关了再开又没事了,现在还没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