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的电机能不能频繁启动的,
广州、荣开

楼主(2013-05-19):
1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启动两分钟后,停二十秒,又启动两分钟,这样循环的,这么频繁启动电机会不会有烧吖,,

网友A:
普通的电机只怕用不长,如果烧了,重新绕的时候选用高温漆包线,

网友B:
这个既然是星三角启动,证明负载不是特重,这样工作完全可以!不过建议在电机原风扇位置再独立加装一个散热风扇帮助散热更佳(保证在运行和停车的20S也是一直吹风)

网友C:
选用大功率的断路器和交流接触器,启动电流大,会影响元器件寿命的。

网友D:
  15KW普通的电机星三角启动负载不大的话这样是没有问题,只怕接触器及用不长,建议在电机后加散热风机一个

网友E:
能否烧电机要看运行时电机的温升,电机温度不高就可长期运行,如上几位所说,接触器的寿命要考虑。另外,这个设备不应该这样运行。如果采用电磁离合器,电机不停,控制离合器就行了。

广州、荣开

网友:
是清洗机来的,,,运行2分钟喷洒工件,然后停止,输送链运行20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清洗机来的,,,运行2分钟喷洒工件,然后停止,输送链...

 我提那控制方式不适合你?

网友G:
可以试试。。。要是烧电机的话用软启。。。

网友H:
 频繁启停肯定不行,电机启动的电流冲击和机械冲击都很大,电机不是过热就是寿命不长,这种工况改用变频驱动比较合适,我们再灌区出料泵送系统,类似你这种工况,

主泵功率110KW,用变频驱动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I:
实践出真知,随时观察电机温升,只要温升不超标就可用,如果温升超标就要采取降温措施。

网友J:
你用变频器吧。通过改变电压与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总比你烧接触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