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常见问题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5-19):
三菱PLC容量如何选择 ?

PLC的容量包括I/O点数和用户存储容量两个方面。

(一)I/O点数的选择

三菱PLC平均的I/O点的价格还比较高,因此应该合理选用PLC的I/O点的数量,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使用的I/O点最少,但必须留有一定的裕量。通常I/O点数是根据被控对象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实际需要,再加上10%~15%的裕量来确定。

(二) 三菱plc存储容量的选择

用户程序所需的存储容量大小不仅与PLC系统的功能有关,而且还与功能实现的方法、程序编写水平有关。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和一个初学者,在完成同一复杂功能时,其程序量可能相差25%之多,所以对于初学者应该在存储容量估算时多留裕量。PLC的I/O点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序上反映了PLC系统的功能要求,因此可在I/O点数确定的基础上,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后,再加20%~30%的裕量。存储容量(字节)=开关量I/O点数×10 + 模拟量I/O通道数×100另外,在存储容量选择的同时,注意对存储器的类型的选择

为什么日本的三菱在中国大连生产?

大连是日本三菱公司在中国的全资厂,它的元件都由日本进口,大连负责组装所有进口元件,并且市场上销售的三菱大都在大连组装!

网友:
三菱PLC有多少伏的?有什么区别?

有220V交流,24V直流,常用的是交流。信号元件区别:晶体管MT用于伺服电机,继电器MR,大部分常用,—001-输入交流电220V,—D-直流电24V。

网友:
三菱PLC什么是主机,什么是模块?

例 三菱PLC-FX2N-128MR-001,本身点数128点,常用的主机,可扩展最大点数256点,储存量大,运行8000步。扩展模块,例FX2N-16EX 输入点16,16EYR-继电器输出,输入点16,16EYT-晶体管输出,输入点16。

网友:
三菱PLC-FX3U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连接特殊适配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三菱PLC-FX3U系列只使用特殊适配器中的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时,不需要功能扩展板。 使用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需要功能扩展板。 组合使用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和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请在连接有功能扩展板的FX3U可编程控制器中,先连接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然后再连接模拟量特殊适配器、通信特殊适配器。

网友:
三菱PLC-FX2N-4AD-TC能接收什么规格的模拟量输入信号?

三菱PLC-FX2N-4AD-TC模拟特殊功能模块将来自四个热电偶传感器(类型为K或J)的输入信号放大,并将数据转换成12位的可读数据,存储在FX2N主单元中。摄氏度(℃)和华氏度(℉)数据都可以读。

网友:
三菱PLC中进制指的是什么?

在PLC中有运用2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2-10进制(BCD)等

需要掌握2-8进制的转化,2-8时,将2进制数从后想起,每3个分成一组,每组分别化为8进制,如1110111-1 110 111-167

8-2时,将8进制数每位分开,然后每位化成2进制,组合起来。 如157-1 101 1111101111

2-16进制转化,216时,将2进制数从后想起,每4个分成一组,每组分别化为16进制,如1011111-101 1111-5F

16-2时,将16进制数每位分开,然后每位化成2进制,组合起来。如47-0100 01111000111

在FX系列PLC中X,Y采用的是8进制,即X0-X7 ,X10X17,Y0-Y7.........不存在X8.其他的软元件采用10进制。

在A,Q系列PLC中X,Y采用16进制,即X0XF, X10-X1F ,Y0YF

网友:
三菱PLC哪些编程软件可以通用?

FX-GPWIN 只适合FX系列PLC编程使用

GX-Developer适合FX, Q, A系列PLC编程使用

GX-WORK2适合FX , Q , L系列三菱PLC编程使用

GX-Developer安装时,请先安装环境即安装文件夹下的ENVMEL中的SETUP,安装完毕再点安装文件夹下的SETUP。安装时注意在中途会有选项,注意不要点取安装成监视模式。 看到还有很多的问是否支持WIN7,我说,目前来说想要稳定性好,做工控的你就得用XP。某些支持WIN732位,但不支持WIN764位。

网友:
电脑和三菱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通讯线的端口如何设置?

经常看到怎么电脑和PLC通讯不上之类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不给PLC通电的同志外,大部分的应该是通讯线的端口设置问题。 编程线主要有几种 SC-09 , USB-SC-09, USB(打印机线)。 在使用SC-09时,如果电脑没有RS232接口,需配置USB/RS232转换器,购买该转换器时,请一定跟商家讲明是用于三菱PLC编程的(我曾买过,用于单片机的不能使用)。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使用USB-SC-09线时,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Q系列三菱PLC使用USB线连接时,第一次连接会发现新硬件,驱动在安装目录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A:
三菱PLC数组是什么?怎么写这个数组?

经常看见有人问像这个问题 MOV H0003 K1Y000 首先你要理解H 和K H一般是16进制数值,K是十进制数值。 在你要理解KmXn, KmYn, KmMn等的意思,这个我个人叫它数组,一个数组由4位相邻的元件组成,它可以表示2进制的01111,即十进制的0-15, 16进制的0F。Km表示有几个数组,Xn, Yn等表示数组的起始位。如K1Y0就是Y0,Y1,Y2,Y3, 其中Y0是低位,y3是高位,写相应数据时应该Y3Y2Y1Y0来写。 结合以上,第一句就是使Y3Y2Y1Y0表示16进制3,即0011,所以Y1,Y0工作。

网友:
三菱PLC的脉冲输出的问题 ?

经常也看见问MR的能否输出脉冲要输出脉冲,需要MT机型,当然MR机型如果你水平够将Y0,Y1等继电器改成晶体管也可以。

今天暂时写这些,后面再补充。

网友:
三菱PLC外围模拟电位器问题 ?

三菱PLC-FX0N 外围有一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电位器地址为D8013,起数值随电位器的调整在0~255之间变化。 三菱PLC-FX1N/FX1S外围有两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电位器地址为D8030/D8031,起数值随电位器的调整在0~255之间变化。三菱PLC-FX2N外围无模拟电位器。 外围电位器可以通过扩展板扩展。外围电位器应用,譬如定时时间可调的定时器等,如需要定时时间为28S,那么需要如下转化

LD M8000

MUL D8030 K60 D0 D0的数值为0-255*60

DIV D0 K255 D1 D1的数值为0-60

ADD D1 K20 D2 D2的数值为2080,对应T的定时时间28S

然后再需要用的T后的参数为D2即可

网友:
三菱PLC-关于当前时间如何设置?

三菱PLC-FX0N中无当前时间 ,三菱PLC-FX1N/1S, FX2N 当前时间,秒 D8013 , 分 D8014 , 时 D8015 ,日 D8016 ,月 D8017,年 D8018 ,星期几 D8019

当前时间的应用,定时开关机的,如需8:00开机,17:00关机 :

LD>= D8015 K8

SET Y0

LD>= D8015 K17

RST Y0

网友:
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使用语言怎么设置?

三菱编程软件在梯形图编辑时可以直接用语句表的形式输入指令不需要用[ ]去一个个选取。

编辑时注意输入法用英文,并注意0和O的区别。

怎么区分山寨品牌的三菱PLC?

PLC可以说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品牌,因此有很多的品牌其实都是基于三菱PLC的技术基础上,再加上点自己的内容而形成的。

主要有,台达,信捷,丰炜,士林,其中士林完全是三菱的OEM厂商,士林的PLC完全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进行编辑,用三菱的通讯线进行通讯。而其他的品牌大部分功能及指令与三菱相同,可能就特殊继电器及特殊寄存器的地址不同。

三菱plc的常见故障及如何处理:http://www.ttplc.com/News/Html/2836.html

三菱plc培训哪家好?天天自动化有什么优势吗?

1.课程总类齐全(包括PLC 变频器 伺服 人机<此处内容被屏蔽> 现场总线)、

2.课程有梯度,初中高三个阶段、总有一个阶段适合您

3.开课频率高、做到每天都有课程;还针对企业提供内训和定制培训课程

4.师资:来自天天自动化工程部优秀讲师;工程、现场经验丰富。自主研发教学设备并自编培训教材

5.合作伙伴有大学、职校、工控生产厂商、销售商;更有工控巨头西门子的30万教学设备赞助、

6.我们有苏州、上海、宁波、温州、青岛五大培训分校

7.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400免费咨询电话、CRM客户关系系统

8.同时我们还为企业提供规划设计-工程实施-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升级改造等服务

天天工控培训中心是您身边的自动化专家!

网友B: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 (西门子 三菱  松下 台达==) 需要加289034889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数组是什么?怎么写这个数组?经常看见有人问像...

 讲的很透,学习了

网友D(2017-09-03):
三菱的48@62038为什么不能打开?应该怎样打开

网友D:
有那位大俠发一下三菱的fx2的PLC软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那位大俠发一下三菱的fx2的PLC软件啊

我的邮箱是qjc11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