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接入后主电路或控制电路不通怎么办?

楼主(2013-05-19):
 热继电器接入后主电路或控制电路不通,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的,可采用相应措施予以处理:

(1)热元件烧断或热元件进出线头脱焊。此时可用万用表进行测试,也可打开热继电器的盖子进行外观检查(不得随便拆下热元件)。若热元件烧断,可换上同规格的元件或继电器;若线头脱焊,可重新施焊。

(2)热继电器的主电路或控制电路中的接线螺钉未拧紧,运行日久接线松脱,造成电路不通。通常拧紧螺钉即可。

(3)整定电流调节凸轮(或调节螺钉)转到不合适的位置上,使常闭触头断开。此时可打开热继电器的盖子,将凸轮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上。

(4)常闭触头烧坏,再扣弹簧或支持杆弹簧的弹性消失,是常闭触头不能接触,造成控制电路不通。此时应更换触头和相应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