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电机热的问题

楼主(2013-05-19):
一个 45KW 加热器 由60根加热管组成  每根加热管220V  分三组.每组20根 星接    每组是39个流 还是68个流  还有当风机停止的时候 加热器余温问题怎么解决 风机延时多吹一会吹走余热 如果突然停电或者风机变频器故障 或者风机坏掉加热器余热怎么解决  余热温度会越来越高  导致加热器前后  过滤器烧毁  导致严重后果

网友A:
像这种加热器一般都要用温控器控制比较灵敏,加上PID整定。

网友B:
分组控制,选择一部分加热器一直加热,只能加入到80%的温度,剩下的加热管用温控器控制, 如果突然停电,余热温度会越来越高  导致加热器前后  过滤器烧毁,可减少一下温控的加热管。

网友C:
68A。45KW热容量不是很大,如果运行中确实有停掉风机温度上升,产生严重后果的,要为风机配备用电源(UPS、柴油发电机);风机有变频器的,要配旁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8A。45KW热容量不是很大,如果运行中确实有停掉风...

网友E:
对于风机变频器故障,应该可以设计一个故障时旁路切换。直接用工频电源。

网友E:
对于风机坏掉的情况,可以使用两台风机同时运行。当一台出现故障时,立刻报警。

网友E:
对于突然停电的情况,可以采用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保证电源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