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这个脚本该如何写?

楼主(2013-05-20):
求助!我想在‘’标准按钮”添加一个脚本,想要读取plc输出Y0,Y1,Y10,Y11的状态,并且判断值是否为ON,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为On,则弹出”窗口1”,请求大师帮忙写个脚本,万分感谢!

网友A:
 脚本输出的不会 ??这个窗口跳出也可用条件指令输出窗口吧!

网友B:
你可以在plc里用四个Y点并联输出一个M,然后用M来触发一个弹出窗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plc里用四个Y点并联输出一个M,然后用M来触...

这样做是可以,我也想到过,只是我想用脚本完成,之前威伦的屏我用宏做过……。

楼主:
问题解块了!用IF THEN 语句,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