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GX编程软件安装后有问题

楼主(2013-05-20):
三菱PLC的GX编程软件安装后,在打开软件时出现这样的窗口,

点击取消后出现:

不能新建工程,请问这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A:
软件缺少文件  所致   一般情况下  不管任何软件缺少文件所指向的位置   比如光盘或者虚拟光盘(驱) 都会提示如图所示

网友B:
  楼主这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呀?电脑系统是 XP 的吗?

网友C:
安装这类软件最好是XPSP2版本;

软件里少文件夹才会出现这样对话框;

从新下载软件;没有话的;可以给我来信:bhdxzgp@163.com;说明工控网要软件:、我给你传一份!!!

网友D:
装这个软件,好像需要.net3.5的安装包,你可以下个试试看

网友E:
你的系统多半是WIN7的,要XP才能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