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驱动器集成的产品

楼主(2013-05-20):
请问雷赛是否有步进电机与驱动器集成的一体式马达,不需要编码器的。最近有个案子要用到。

网友A:
有的,一体式简易伺服,介于步进与伺服之前的产品,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A:
www.leisai.com,官网,进入驱动事业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leisai.com,官网,进入驱动事业部

你这个是有编码器的啊,我是要只有电机和驱动器的

网友B:
在性能上比较有优势的是上海鸣志-moons产品,国内做一体式最早的厂家,目前有TSM。SSM,STM等产品系列,

如果你不需要编码器,建议您选择MOONS-STM-R系列产品,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     要是做成一体的  那赛热就是个大问题  ,  我们一直用雷塞的步进电机  驱动器   还真没见过一体的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P

PANdrive系列产品是一种智能产品集成了控制器,驱动器,电机,磁编码器与一体此外支持如USB,RS232,RS485,CAN等多种通讯方式。外部只需要提供电源便可轻松自如对电机实现理想控制;可以支持联机控制,也可以脱机控制带有64KEEROM用于程序存储。此外支持LabView,VB,VC语言

可通过CAN或RS485通讯组成多轴总线网络控制;适用2相42mm,57mm,60mm,86mm步进电机;

■电气参数:

●供电范围9V---51V DC;最大驱动电流3A

●集成57步进电机的力矩:0.55Nm,1.01Nm,1.26Nm,1.89Nm

  60步进电机力矩:1.1Nm,1.65Nm,2.1Nm,3.1Nm

■     集成编码器:

●     集成磁编码器(最大256脉冲/转)也可接收外部增量编码器,可避免和检测电机丢步,

●     最大细分可以达到512

●     高效率,电机发热量少

●     输出电流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动态调节,节省80%能量,避免电机发热,即Coolstep专利技术

●     高精度失速检测功能,用于检测电机负载StallGuard

■     接  口:

●     左右限位输入,一个原点输入

●     2个数字量输入/2个数字量输出,12bit模拟量输入

●     MiniUSB,RS485,RS232和CAN通讯

●     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

●     A,B,N增量编码器输入

●     Shutdown输入可以通过硬件将驱动失去使能

www.trinamic.com

网友D:
请问哪里有这种步进电机卖,型号是STEPPER MOTOR SM87-1-18-ML-E-3-V-Z20,有消息请联系我18765291797,董先生,谢谢

网友E:
kankan

看看这个你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