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与 触摸屏KINCO 4512T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的车载设备用 OMRON PLC---CQM1H 与步科 触摸屏KINCO 4512T通过 RS232串口通讯连机工作,遇到两个问题:1.每次开机启动触摸屏提示:PLC nor espone....等半天后(约几十秒),才能通讯成功。2.在正常工作后,时不时发生通讯中断几秒又恢复。请问,这正常吗?什么愿因造成的呢?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所说的,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干扰,PLC和触摸屏之间的通讯线是不是用的屏蔽电缆?如果不是,请换成屏蔽线

二、通讯距离,PLC和触摸屏之间通讯线的长度是多长?通讯电缆越长误码率越高,通讯越不稳定。如果您希望更长的距离请使用RS422或RS485,距离可达1.2KM。

三、设备附近有没有其它干扰源?

若有其它其它问题,可随时咨询我254489112@qq.com,我是步科电气山东总代。

网友A:
好果方便,最好能把触摸的程序发过来我看一下。还有,告诉我你用的欧姆龙PLC的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