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上的部分标识 求助

楼主(2013-05-20):
最近收到一张图,大体是关于水泵和板换的。有几个地方不是没看懂,请大大门赐教。

水泵左上有HS的标识,和XI/XC/XA,都表示啥意思。

网友A:
HS  应该是速度继电器吧  记得不是很清了

XI/XC/XA  是连接端子吧

网友B:
没看懂,还在猜测中...

网友C:
这个事切换标志,带变频调节的,一路是变频调泵的,一路是流量控制泵转速的,两路实现切换操作,是变频还是工频。这个我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切换标志,带变频调节的,一路是变频调泵的,一路是...

意思说这个泵有两路控制逻辑同时存在,一楼是变频控制的,一路是流量控制的么?

参考一楼的解答,XI/XC/XA  是连接端子,

能详细请教一下超越?

HS是表示变频控制么?如果HS是变频的意思,那么流量控制又从哪里看出来呢?右上方的PDI和PDS不是表示压力控制么?还是你的意思压力控制就相当于流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