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PLC维修

楼主(2013-05-20):
工作中,没有在意西门子226PLC的工作电源,错把DC接入AC中,导致电源板熔丝熔断。简单焊接一下,连接工作电源后,PLC灯还没有指示。请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有别的元器件损坏吧;

前段时间我也拆了一套200的PLC看了,棕色的保险丝不通,短接一下后,还是不行,其余元器件损坏,但是不好判断的;

网友B:
应该是有其他的元器件损坏了

期待坛子里的高手来解答

网友C:
  建议先更换你烧坏的保险丝,然后再检查输入线路不家烧坏的器件不?

网友D:
打开修下,PLC的供电就是个开关电源,不知你接的DC多少伏会把电源搞坏。

网友E:
DC接入AC中不会有问题吧? 应该是AC接到DC上去了。 226国产和进口电源不一样,24V三端稳压管是否坏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226CPU的型号是-2AD23-  工作电源是DC24V,没注意接到AC220V中。 目前只能目测熔丝烧断。也许还有其他元件有损坏。

网友F:
整流管,开关管检查下 会有一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