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沃德 并车模块easYgen3200 有谁了解 ,求助!!!

楼主(2013-05-20):
请高手帮忙 ,我是新手才接触发电机组这块,并车模块easYgen3200 有谁了解 介绍详细点 包括内部工作原理

网友A:
你是用来调速的还是怎么,你想知道什么,是坏了还是什么,你们应该有资料呀。伍德沃德 做调速505的多点,你想了解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来调速的还是怎么,你想知道什么,是坏了还是什么,...

 我是新手,我想知道内部的工作及控制原理,谢谢

网友A:
都是自己组好的程序,可以自己设定。里面工作原理是组态成调速的过程,对速度进行控制,达到自动控制目的。稳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自己组好的程序,可以自己设定。里面工作原理是组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