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驱动器 上位机通讯控制

楼主(2013-05-20):
请问各位大神,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能直接接受上位机通讯控制的吗?如果有的话,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什么?其通讯方面的手册该怎么下载?

本人浏览了西门子的官网,发现西门子里的手册真的太难找了,一个产品的手册被分割了很多部分。

网友A:
你是什么上位机?用什么总线? 一般用Profibus和Profinet,CANopen 也可以的,专门有网络通讯的手册吧。你了解一下

网友B:
你首先的了解你的上位机的通讯协议,

网友C(2013-08-24):
可以用西门子HMI联接CU320,在屏上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D:
上位机采用普通串口通信估计麻烦比较大,本来伺服这玩意对实时性要求就很高,一般总线控制都加了优化,也产生不少运动总线,你想用232自由口或modbus那也太--

入乡就要随俗,跟着西门兄混就要按照大哥规则来,用DP,或PN吧,便宜方式就楼上哥们讲的用西门HMI上的DP口做,触摸屏再通过串口跟上位机(电脑)通信

小王,国产伺服变频器,推广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