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200PLC手机短信功能

楼主(2013-05-20):
实现的目的:用手机发送中文到  短信GPRS设备 走串口通讯226    程序收到 手机的指令  执行相应的回馈  将回馈的参数发送回手机

大体的框架我有搞明白,短信GPRS也弄好了 。就是226里的程序也看了很多资料 ,就是 不太明白 发送的短信怎么触发程序的SMS 的开始位呢   主要就是 程序的流程 不是很懂,望高手给指点程序 。最好那位朋友 能给个程序的例子   参考一下  弄了很多天了  谢谢诸位了

网友A:
1.你可以先通过串口助手一些软件;试一下指报文;通了后再使用226;

2。通了以后;使用226自由口发送向串口发送你试过成功的报文格式;

通过以前两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希望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先通过串口助手一些软件;试一下指报文;通了后...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了  没问题   我在下载了一个200的SMS库  但是没做过这样的程序 不太明白   能给个程序 学习一个吗  十分感谢

网友B: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