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箱用什么样接触器

楼主(2013-05-20):
  公司里有好几个小型号的加热保温箱,产品保温在 45 度左右,用的是带状加热丝,小型单机的温度控制器,输出控制一般小的黑色的继电器接通加热丝工作。

  现在问题是这个小型的继电器时间一长就触头坏,无法加热,后来更换成三相电机用的接触器,但是时间一长这个接器器的声音太响,有嗡嗡响

  有同事建议说用什么固态继电器会使用时间长一点,不知是真的不?

网友A:
接触器发声,是线圈质量问题,选择真品接触器即可解决噪声。

固态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就是适用于动作频率高的场和的!

网友C:
使用固态继电器,容量留有余量,适用于动作频率频繁的场和!

网友D:
接触器响是因为温控调动频繁,损坏接触器。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E:
SSR能很好的解决此问题,根据接触器线圈电压,买对应输入规格的固态继电器即可

楼主:
  接触器用一段时间后就有声音,是不是因为其太过行频繁的吸合原因引起的呀 ?

一般换用什么品牌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F:
这样低温控制,采用温控+接触器方式不合适,应该采用调功方式。有调功输出的PID调节器+固态继电器,低温控温精度高。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好,无触点,无线圈,无噪音,无电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样低温控制,采用温控+接触器方式不合适,应该采用调功...

网友F:
摄影家怎么没发照片?

网友I:
我这用到了一款欧姆龙的温控仪,直接输出12VDC,控制4个单相固态继电器。、

具体型号是:E5CZ-Q2MT。。呵呵,用过的都说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