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3-05-20):
有一压力控制阀采用PID控制,但它的反馈有两个一个是进气压力反馈,一个是出气压力反馈。优先选择顺序以进气压力低或排气压力高为优先。是不是要用两个PID回路?我的PID是用向导做的。只能用SM0.0一直使能来调用PID的子程序,那么怎么进行选择是进气压力低让调节阀动作还是排气压力高让调节阀动作的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急啊,第一次用PID就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A:
PLC解开时 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B(2013-11-08):
@yueyangyang 你好,我现在在学习恒压供水的pid调节,用的是200的自整定,一台变频轮流控制三个泵,用向导生成了PID子程序,但是对生成的参数看不懂,请教下我pid调节后输出给变频器的参数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我现在在学习恒压供水的...

vd8是给变频器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