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公共端接线

楼主(2013-05-20):
请问西门子的plc  工作电压是24V 输入端的M接24V+和接24V-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 端 也是输入

   24V+ 直接接电源 + ,24V- 接电源负极

网友B:
   两个输入电源:为两组输入点提供输入电源接入,电压DC18~30V。输入M点允许接输入电源的+或-(为不同的接近开关提供PNP、NPN两种输入接法)。

   电源M端接地目的是等电位。

网友C:
主要为了可以满足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两种方式,1M或2M可以接M或者L+,即可切换两种输入方式

网友D:
区别在于要分清正负极,对负载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为了可以满足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两种方式,1M或2M...

网友F:
m接24-是NPN   m接24+是PNP  你可以在百度查接线图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G:
 PLC  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