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modbus协议

楼主(2013-05-20):
我读两个从站,但是出现读同一从站,为什么有的能读出来 ,有的却是错误7和104,请教各位大神,在此谢过

网友A:
那你再看看你的程序和设置有没有出现错误,还有就是通信干扰排除

网友B:
地址设置没问题?不然怎么会读两个站都读到一个里面了?

网友C:
楼主别发了帖子就跑,还是请你审核一下内容。帖子的内容我看不懂,可能是我老了

网友D:
  PLC 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发了帖子就跑,还是请你审核一下内容。帖子的内容我...

 我下面链接两个从站,但是我在读写其中一个从站时,有的能读出来,有的不能,但是写的时候有错误,错误代码3,7还有104.请指教

网友C:
3和7都是响应有问题,访问的地址是不是有错误。建议使用modbus调试助手,比如ModScan来访问从站,看看是否能正常读写。如果工具都不行,那么就是从站地址有问题或者从站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C:
对了,2个从站不是一样的设备吧???

网友:
学习了!正在做这个通讯实验

网友E(2013-08-04):
纸上谈兵也起码有张纸啊。

你谈程序,一句程序都没有,还要讨论吗?练气功啊?

这些事情本来就是程序的问题。离开了讨论的对象,还怎么谈啊?不知道你自己觉得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纸上谈兵也起码有张纸啊。你谈程序,一句程序都没有,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