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平时应该怎样检修

楼主(2013-05-20):
有谁可以回答:机器人提示检修时间到,应该检修哪些东西?

网友A:
朋友可以站内短信联系我。。。或者QQ联系我,我教你

网友B:
这是提醒你,常规的简单的保养该做了!一般只是IRC 5会弹出这种报警提示!

简单的讲:IRC 5后部的风扇该清清灰了、驱动器后面其实很脏的也该清清灰了、检查一下各关节是否能正常运转等

因为太复杂的保养,通常是由相应的工程师来做的!举个例子,如果减速机要换油,老板是不会让别人轻易去做的!点到为止,共同交流进步!有错误请各位指正!

网友C:
风扇该清清灰了.减速机要换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风扇该清清灰了.减速机要换油!!!!!!

 减速机这东西的油很有讲究的额!需要特别注意,有油的型号/加油量/加油方法的区别等..

网友D:
检查电池,换油,清理控制柜里的灰

网友E:
1.     波形测定:测试减速机与电机运转情况。

2.     皮带张力测试:测试轴的皮带张力。

3.     机器人间隙检测:减速机磨损情况。

4.     控制柜点检:控制柜内部点检。

6     机器人点检:机器人本体点检。

网友A:
再次证明了机器人版的技术实力杠杠嘀。。。

楼主:
不错,非常感谢。继续探讨

网友A:
机器人提示检修时间到,应该检修哪些东西。。。你检修完之后还要把故障复位掉才行。。。不然还是照样会一直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