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上面RS485通信模块

楼主(2013-05-20):
你好!

           很多PLC有RS485的通信模块,有1通道的,也有2通道的,1通道的端口为:“A、B、FG”  2通道的端口为:“A+、A-、B+、B-、FG”。现在有一个问题:既然RS485的端口可以同时并接多路信号,那用1个通道的就可以了,那什么情况下用2个通道的呢?谢谢!

网友A:
485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二线制,一种是四线制

网友B:
:“A+、A-、B+、B-、FG”。其实还是一个通道。

网友C:
设备地址就一个的话用一个借口就行了,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地址就得用两个了。

网友D:
两种不同的通讯协议可以使用两个通道口,编程容易。

网友E:
统一四楼,多端口可以多总线多协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F:
RS485接口模块,单个接口的只能组态为一个协议,如果需要连接不通协议的多个设备,需要多接口的R485模块。比如一个接口DP协议,一个接口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