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发数据到控制卡的变量里

楼主(2013-05-20):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Galil系列DMC2183控制卡,编程用的是GalilTools提供的开发包,现在我在卡里已经写入两个变量,分别代表X、Y轴的坐标,界面用C#开发,在界面上输入这两个坐标值,怎样把这两个输入的坐标值发送到这两个变量,从而实现根据输入的坐标值运动到指定坐标的功能?

网友A:
上位机数据库定义好,标签名和底层的地址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要把赋制值命令当作一般的GALIL指令一样发送就可以了。比如,要为变量Xsit 赋值3756,只要把字符串"Xsit=3756"当作一般的指令用COMMAND来执行就可以了。

当然,如何构造出这个字符串,就是要用C#本身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赋制值命令当作一般的GALIL指令一样发送就可以...

 刘老师,您好,我现在用GalilTools提供的开发包已经编好程并下载到控制器中,其中有一个指令为VPX,Y,这其中的X和Y不知道,要我从C#开发的界面上输入,下面是我做的界面

 我要在界面上显示两个变量X1和Y1,我用了两个textbox,双击主界面编程如下

 private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g.address = "192.168.0.2";

            this.Text = g.connection();

            textBox1.Text = "X1=";

            textBox2.Text = "X2=";

             }

双击两个textbox的情况下没有编程,因为如果在 双击textBox1的情况下输入 textBox1.Text = "X1=";主界面的textBox1不显示X1=,现在有一个按钮Button4,我想在按下Button4的情况下,把从主界面上输入的X1=和Y1=的数值赋给X和Y ,在这里我应该在双击Button4的情况下如何编程?

private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还有就是那两个变量X1和Y1应该在哪里定义?

网友B:
抱歉,C#应如何编程的问题,我无法给您帮助。建议您换用一种自己掌握了的开发工具。

对于GALIL的控制器,变量无须特别定义,第一次赋值就可以算是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