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有虚电压不释放

楼主(2013-05-20):
继电器是直流24V,继电器一端正极直接接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负极搭设备铁架,铁架有膨胀螺丝打到水泥地板,继电器另一端接离设备不远处的一个铁笼,铁笼也有螺丝打到地板上,有铁丝从铁笼连接到设备上时,继电器吸合,设备电机可以运行,铁丝拉完或者断掉时,继电器释放,设备电机停止。

现在问题是,铁丝断开后,继电器两端仍有5-6v的电压,继电器指示灯微亮(拔掉继电器后有20V左右的虚电压,数显万用表量的)若继电器长时间保持吸合,然后铁丝断开后,继电器就仍不释放,或者要等上一段时间才释放。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LZ可能是对继电器的选型有点问题,一般24V继电器的最小吸合电压为19V左右,所以5-6V的电压时驱动不 了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能是对继电器的选型有点问题,一般24V继电器的最...

开路电压有20v左右,接上继电器后就只有5-6V了,这个电压是不会吸合,但正常吸合时间较长后,有这个电压有时就不释放。

网友B:
直流的继电器分正负极的

网友C:
设备铁架与铁笼都接地了?

按照楼主的描述画了个等效图

1)可以看出即使铁丝断开,电还是会以开关电源正--继电器--铁笼地--铁架地--开关电源负这个路径走,不过由于两个地之间的电阻比较大,带负载的话会分掉发部分电压;因此出现了拿掉继电器有20V,插上只有5-6V。由于一直有电流维持着线圈的磁场,容易导致继电器放不开(继电器吸合维持电压要比吸合电压低不少)

那些地不知道是否可以撤掉,试试这个方法吧:两个继电器线圈并联,NO触点串联输出。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大了负载,两个地之间分掉的电压会更高,线圈两边的电压会更低从而让继电器更好的断开;而是两个NO触点串联输出,其中一个断开就能把电机停掉

2)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开关电源不是输入输出隔篱型的,那零线也会来参一脚,电流就混乱了……

3)不知楼主说的附近到底是多近,附近有否重载型设备,不过DC24V是不适合长距离的,否则感应电压相对来说会影响比较大

p.s. firefox不能编辑帖子么?

网友D:
原因应如4楼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铁架与铁笼都接地了?按照楼主的描述画了个等效图1)...

谢谢这么用心的解答,铁架和铁笼都是膨胀螺丝固定在地上,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我也试过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一个2K电阻消耗部分电,可以看到继电器灯没那么亮了,也稳定运行了好几天,这两天工人又给我反映说断线也不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ay_cen  设备铁架与铁笼都接地...

既然接地是一定的,那最简单的方法就加大负载,还用并联继电器线圈吧,DC24V线圈的阻值一般只有几百欧姆,比2K小多了,NO点串联输出也能让断开信号更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可能是对继电器的选型有点问题,一般24V继电器的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a...

我也试过并一个500欧的电阻,但这样的问题是,工人在上铁丝时,同时接触铁笼和铁架时就会有触电感(还是比较麻的)。若再并一个继电器,应该也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ay_cen  引用 guochp ...

有触电感估计是由铁笼和铁架之间的电压引起的,因为负载加大,他们之间的电压也随之加大。

尝试使用DC12V的继电器,如果DC12V还有触电感,那整个方案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