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相序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3-05-20):
请问:

变频器的输出相序和什么有关系?

是不是不管输入是UVW,是UWV,是VUW,是VWU,是WVU,还是WUV,

输出永远是UVW

求  求

网友A:
经过整流后,无论是怎样的输入都变成直流了,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只与逆变的PWM波有关

网友B:
那是相序,可在变频器内部调整。

网友C:
和电机的转向有关系:)

楼主:
进线端相序是不固定的,变频器的输出相序是按IGBT导通的顺序产生的,和进线相序没有关系,它输出的既不是直流电也不是交流电,是靠IGBT导通顺序形成一个旋转磁场,可以随便调换,不影响使用。

由上面可知,不论输入是什么相序,输出都是一样的

网友D:
l楼主是想换转向吧,仔细看看说明书,如果端子控制的话,换个端子就搞定

网友E:
如果想改变电机的转向,那么随便将3棵线中的任意两棵线对调一下就行。

网友F:
变频器控制电机换相倒旋转方向,需要调换变频器输出端相序,输入端相序调换不起作用。

网友G:
往往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变频输出和工频输出并用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变频输入的相序是不是与变频器一致了

网友H:
我知道输入和电机的转向没有关系,改变相序改变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