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5-20):
      风吸式打砂房的高压离心通风机过载

      现在有一台风吸式打砂房的高压离心通风机过载。电机在运行10分钟后就会过载跳闸,即热继电器保护。其高压离心风机是新换的,电机也换了轴承,回砂的干式过滤桶也换了新的。

      请问该电机过载保护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用钳表卡住然后运行,排除启动电流的因素,看看正常运行的电流是否过载。。。

如果正常运行的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则考虑是不是热继电器坏了或者配小了。

网友B:
1 热继电器设定值偏小

2高压风机本身平衡有问题,或轴承造成偏心

网友C:
风门太大了。把进风口弄小点(部分遮挡)就好了。

网友D:
用卡表测电流,看看热继电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E(2014-09-27):
负载卸掉看看 首先排除负载